楼主(2018-05-06):
大家好,我在搞机床运动控制的时候讲光栅尺两端撞掉了,但是经测试光栅尺反馈读数没有问题,电机驱动器却报警。请问有什么处理方法和补救措施么?

网友A:
换个新的吧!这样用也不稳定。。

网友B:
安全设备得保证完好无缺,正常运行才可以,安全第一啊!

网友C:
可否上个图看看,光栅尺是比较精密的计量,是否更换要具体分析,当然,土豪就直接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