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6):
求助:AB变频器525网络通信,程序通了,也显示启动了,偶尔没有输出频率,是什么情况?

楼主:
变频器RUN指示灯没亮,程序里面是通的,start也通了,就是偶尔不输出频率!

网友A:
普通使用可以监控标签,看看频率是否输出了0

网友B:
影响生产安全和效率的,直接发外送修,毕竟修的费用不多,生产上搞点废品出来远比维修费多,一般是主板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生产安全和效率的,直接发外送修,毕竟修的费用不多,生产上搞点废品出来远比维修费多,一般是主板不稳定
才用了一年主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使用可以监控标签,看看频率是否输出了0
程序里有一个条件为不等于零,并且读取频率为零3秒报警!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奇怪的,前段时间处理一条凹版印刷线,一台安川的变频也是主板问题造成不定时停机,时间可能就几秒,送维修中心在测试台上测试多次才确认,换了主板就好

网友C(2019-07-17):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最近,返厂维修后,换装新的525一段时间后在此出现此问题

网友D(2019-12-25):
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