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6):
请问,这种驱动器可以用MR-J2S-60A来替换吗?

网友A:
呵呵;应当是不行的;

网友B:
如果是三菱数控系统中换刀用的,那是专用的伺服,不是通用的。

网友A:
还是想办法找MR-J2-60D-S24吧,二手的专修三菱系统的地方会有的;

网友C:
拆开看看电源板应该是一样的,电源板坏了可以单独换电源板,主板坏了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