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习惯问题

楼主(2018-05-06):
习惯 有好习惯,坏习惯。作为一个变频器维修者,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非常必要。好习惯是自身的一种特质或品质。好的习惯可使自己终身受益。比如万用表的使用习惯和规则,使用前要仔细检查,万用表在什么测量档位,你要测量的是什么,自己必须清楚,而不能搞错,一般要知道量程范围,若不知,可先把档位打到最大,从最大档位开始,逐渐减小档位,直到合适。使其测量准确。不发生错档测量或测量不准 不发生万用表损坏或人身伤害事故。使用完毕,将档位打到交流档最大档,并关闭电源。
  我有一次,用万用表测完通断【二极管挡】,忘了把档位打到交流最大档。就直接测量变频器【带电机】的输出,当万用表红表笔 黒表笔搭上变频器输出端子的瞬间,听到电机吱的一声就停下来了,吓了我一跳,拿下表笔一看,万用表档位在二极管挡【蜂鸣器裆】上,幸亏此变频器有输出短路保护,没有发生事故。到现在提起来。还心有余悸。希望兄弟姐妹 各位师傅 大师 大侠。。。

网友A:
做什么事也是有好习惯最好了。

网友B:
电阻档或二极管档量电压,是很多人会犯的错误,曾经见过我们公司一个电工这样干过,万用表烧掉不说,眉毛都烧掉了,吓得半死。以至于我现在每次测量电压前都会看两次档位,确认后再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档或二极管档量电压,是很多人会犯的错误,曾经见过我们公司一个电工这样干过,万用表烧掉不说,眉毛都烧掉了,吓得半死。以至于我现在每次测量电压前都会看两次档位,确认后再量。
我们这也发生过,这哥们量的空开上口,直接把进线给顶跳了

网友D:
测量前检查档位是必须的步骤,好在我们量24v的多,基本上没听说出过事。

网友E:
我前两天就是量完电阻忘记打回电压档了,直接去量电压,还好没事,表也没烧。。

网友F:
习惯成自然,一开始就养成好的习惯,防止匆忙中的疏忽。

网友G:
所以呀,能开发不用换档也能安全的测试仪表就好了。我用福禄克123的示波表,就是车间级的测试仪表,1m高自由落体也不怕摔的那种,集示波器,电压表,频率表,电阻表等等于一体。精度和分辨率够用。没别的,就是皮实,它的表笔不用换,档位错了设一下就ok了,不会把表搞坏了。

国产的要是能有类似的东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