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尼克斯端子模块的接线图

楼主(2018-05-07):
这是与西门子300 DI模块配套的端子模块接线图,继电器线圈侧没问题,配电室V+,V-。但是系统侧的配电,不是有+,-的回路吗?怎么就一个极性的配电?我不懂这个接线图,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我没有见识过,只能说外行话;右侧的常开触点,接入电源一端,电源另一端则经过负载后接入,不知可否如此理解。
只是顶个帖子,想看到正确的答案。

网友B:
这图,我理解,意思是让你输入控制用干触点。输出是带驱动的电压信号。西门子的端子控制,典型应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这个东东虽然没有用过,但里面全部是开关和线圈,只有通过负载后才形成回路。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