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7):
如题,用电脑无法联上PLC(适配器线缆正常),程序运行正常,想备份一下里面的程序,有什么办法?

网友A:
电脑连不上还备份?不觉得矛盾?

网友B:
普通电缆187.5连接不上

网友C:
找条原装的电缆试下,另外不是通讯上就可以备份出来的;

网友D:
无非就是两个原因:
1.拨模式开关
2.通讯速率不匹配

网友E:
数据线连接不上,感觉是设置问题

网友F:
设置没问题,通讯芯片换下。

网友G:
模式开关打到STOP再连试试

网友H:
线没问题就是设置问题,

网友I:
首先自然需要先和plc连接上,至于能否读出程序并完成备份就是其他的事情了。

网友J:
S7-200电脑连接不上的常有原因有:1、连接电缆烧掉,因为山寨电缆,热插拔的原因导致。2、波特率设置到9600.3、你的接口坏了。

楼主:
我知道是接口有问题了,我的问题就是接口坏了,还有没有其它办法能读出程序,因为我们的程序没有备份,换个PLC也要程序啊。

网友B:
那就维修好了再读取程序

网友K:
PLC是200的什么型号,原通讯接口有连接触摸屏或者其他设备吗?可以打到停止模式再连接试试,如果不行只有修复接口或者破解的方法拆芯片读数据保存,只是动手前要保存好数据存储区的数据参数。

网友L:
你到另外一台试一下,能不能连上,

网友L:
肯定有办法把程序搞出来

网友M:
建议买一个盗版的以太网模块,然后连上,通过以太网方式读取

网友N:
可以用扩展口接个智能模块进行读出程序

网友O:
买个小的程序卡,直接插上面,然后重启下CPU 就OK了啊,然后程序卡里面就有程序了,再弄到另一个PLC上去

网友P:
不好办,还是多试试吧,接口  电缆 等

网友Q:
这不应该自己有源程序吗?

网友R:
把程序卡换到另外一个通讯口正常的CPU上,程序备份完毕后再换回来即可

网友N:
PLC通讯不上,程序运行正常,可以用扩展口接个智能模块进行读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