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7):
工厂新上的无纺布设备总有360千瓦功率,问各位大侠有熟悉的吗?应选用多粗的架空铝线?另外还有3台浆纱机以及配套的锅炉,整经机等总功率也有100多千瓦,315的变压器有问题吗?求各大神指点!不胜感谢!

楼主:
以下为设备图片。

楼主:
以下为设备图片!

楼主:
配电室情况

网友A:
315的变压器正常也就200多一点带载。如果你的设备400多KW使用率在50%还凑活。
360KW架空线采用185的双拼。

网友B:
不了解纺织行业的需要系数;
可以按装机容量得到计算负荷,或者参考同类负荷的情况等,来进行选择。

网友C:
根据负荷系数要尽量留一些余量。配电室也太脏乱差了

网友D:
如果是你自己的厂,建议你还是用铜芯线比较好。

网友E:
一台315的变压器肯定是小了。

网友F:
现在还用铝线呀!我单位新开一车间,总负荷400kw左右,估计同时使用率50%,配电房到车间配电柜60米,我叫老板买了3*150+2*70平方的yjv国标铜电缆……

楼主:
315的变压器应带500多电流?无纺布设备设备利用率60%,总36o千瓦,总线185铝线架空(合适不?)。浆纱设备总1oo千瓦,利用率70%,70平方铝线架空正在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老板想省钱!!!

网友G:
不建议用铝线,还是用铜线吧,锅炉是烧柴油或天然气的话,锅炉部分的电量就不大,大概就是45个千瓦,机台你说是100个千瓦,其他还有分切机,包装机,车间排风和环保这个部分大概是30个千瓦,办公和生活算你10个千瓦,总的算起来就是185个千瓦,315变压器如果是你单独的,只要大电机的启动方式注意一下,也是够用,这类的生产线由于电机非常多,补偿柜是必须要的,可以的话,你的铜电缆就用150或大一点

网友H:
变压器有点小,用500KW的变压器就差不多。

网友I:
买630KVA的变压器吧

网友J:
感觉很多年没见铝线的,10年前我们就全改成铜线了。

网友K:
这个同期工作系数取0.65-0.7左右即可,还要考虑最大单台电机容量,变压器315KVA确实偏小

网友L:
315KVA的变压器也就是可以带200KW左右的,如果你的设备有变频启动,对变压器冲击就小点。不知道你所列出的功率是否存在有备用的在里面,按你给出的总功率都有460KW了,个人觉得变压器容量偏小了,用500KVA的会比较合适些。

网友L:
用铝线是减少成本,但后期维护比较麻烦些。

网友M:
这么大的负载,315的变压器是不行的,建议最好使用铜线,以避免以后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N:
年代感十足,不美观,但真材实料,柜体厚实,安全防护不到位,好好整改,安全第一。

网友O:
楼上说的对,目前看,最好还是选铜线吧,后期会减少很多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M:
配电室是暂时的以后还拆了弄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以下两个图哪位大侠给解释解释?
以下两个图哪位大侠给解释解释?
以下两个图哪位大侠给解释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M:
???

网友P:
用铜线吧,铝线不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M: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