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个注油的设备叫什么名称

楼主(2018-05-07):
有一个自动化设备,上面一个注油的设备不知道叫什么名称,麻烦知道的说一声

网友A:
这个是不是个阀哦,就是气缸控制下面的针阀,起到开关出油的作用.

网友B:
上面有标签什么得没有?可以找到标签再查一下。。

网友C:
这个图片还真不好判断,说是增压缸又不是增压缸的安装规范,说去阀门么,又还没搞清楚这个阀门的作用

网友D:
没见过。有可能是非标定制的

网友E:
非标设备针对性研制的部件,你想要什么功能,基本上都能去现实的。

网友A:
这个确实是非标定制的注油枪,跟点胶的胶枪一样的结果。

网友F:
是阀,要求不严可以自己做

网友G:
可叫做定量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