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7):
三菱FX3U用脉冲加方向不能控制三菱伺服的正反转

网友A:
程序的原因还是硬件接线有问题,或者伺服的参数设置有问题,至少应该先把相关的排查信息发出来

网友B:
不可能不行的,发程序,发接线,给大家看看

网友C:
看看你程序是否正确,发来看看

网友D:
那现在执行正反转程序后,电机分别是怎么转动?

网友E:
驱动器上也要设定成脉冲+方向模式;

网友F:
伺服也是要设置的,有MR软件设置的

网友G:
这种贴子感觉摸不着头脑。既没接线图,也没有检查过程,大家只能瞎猜

网友H:
楼主说的太简单,估计应该是伺服参数设置不当造成的。

网友I:
表达不清楚啊!至少多描述一下。。。

网友J:
3U是脉冲加方向,你驱动器也得设的一样,不然驱动器CW/CCW或者AB相脉冲你当然只能一个方向了。。

网友K:
同意5楼和10楼的说法,你伺服设置成位置模式了吗?是否选择的脉冲加方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