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7):
请问各位师傅:叉车充电器需要380V电压,充电电流是80A,和电压220V,充电电流是50A的充电器分别要怎样计算输入功率?谢谢!

网友A:
电功率计算公式:P=UI,直接做乘法不就好了,难道还有其他的问题。高电压大电流充电快,低电压小电流时间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照这么算一台充电机的输入功率有30千瓦和11千瓦?这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要照这么算一台充电机的输入功率有30千瓦和11千瓦?这么大?

哪有这么算的,跟变压器的计算功率差不多,也就是说进线电压*进线电流,或者是出线电压*出线电流。

你那380V是进线电压,而80A可能是出线电流,进出的电压与电流怎能混合相乘?

网友C:
这是充电器上标注的电压电流吧,要算实际的还是以实际电流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这个80A是出线电流他要和12V48V60V或是72V相乘。进线电流还要用电流表测一下再相乘。

网友D:
看看你的电池,大概估算,不用非常精确吧

网友E:
叉车的电池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大的串并联电池组,见过一种是60V的直流充电电压。

网友F:
一个电瓶车充电器也就几百瓦,叉车最多也就几KW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师傅:叉车充电器需要380V电压,充电电流是80A,和电压220V,充电电流是50A的充电器分别要怎样计算输入功率?谢谢!
不能看充电器的充电输出电流,只能看充电器的电源输入电流。比如380V的直流充电器,要看电源输入电流。220V的也是看电源输入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充电器名牌上注明;输入;AC1/PE 230V 50Hz 1.9KVA 8.2A.那请问这怎么算输入功率?是用P=220V*8.2A=1.8KW   还是1.9KVA*0.8=1.5KW    还是有其他的算法?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名牌上注明;输入;AC1/PE 230V 50Hz 1.9KVA 8.2A.那请问这怎么算输入功率?是用P=220V*8.2A=1.8KW   还是1.9KVA*0.8=1.5KW    还是有其他的算法?谢谢!
1.9KVA×0.8=1.52KW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名牌上注明;输入;AC1/PE 230V 50Hz 1.9KVA 8.2A.那请问这怎么算输入功率?是用P=220V*8.2A=1.8KW   还是1.9KVA*0.8=1.5KW    还是有其他的算法?谢谢!

“220V*8.2A=1.8KW”,不是KW,是KVA,KW是有功功率,KVA是视在功率。
如果考虑的电缆的载流量,应该用KVA,如果考虑的是电费计算,应该是KW,KW要考虑功率因素,通常为0.8。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1.8还需要再乘以0.8等于1.4KW是吗?那这样就比用1.9*0.8=1.52KW少了0.12KW。那种更准确那?谢谢!

网友B:
KW是有功功率,KVA是视在功率。
哪一个更准确?没有这么个说法,如果考虑的电缆的载流量,应该用KVA(考虑电缆是否发热,用KVA),如果考虑的是电费计算,应该是KW(考虑计算有效的电能计算费用,用KW),KW要考虑功率因素,通常为0.8。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一个电瓶车充电器也就几百瓦,叉车最多也就几KW
我见过的叉车电池组是80V 2000AH,充电机功率好像是75KW!!

网友B:
KW有功功率,KVA是视在功率。
打个比方,你用汽车装载4吨玻璃(净重),而包装箱就占了1吨,对应运输费用来说,考虑的应该是5吨(4+1),而对应用户来说,真正有效的是4吨,另一吨是费料,没用。
你说以上哪一种计算方法准确?所以,也就谈不上哪一个方法准确,要看你怎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谢谢。

网友I:
变压器通常用容量(VA)来表达,不是用功率(P或者W)来表达。

变压器的容量是指变压器所能输出的最大容量(VA)。对于充电机来说,充电电压乘以充电电流就是该充电变压器的功率(容量VA)。

由于P=UI,而VA相当于UI,所以许多人就用功率来表述变压器的的容量,这容易造成误解。

容量(VA)=视在功率(UI)

功率(P)=电流与电压、功率因数的乘积(UIcosΦ)

网友B:
本人未退休前,公司领导要我解释无功补偿节能原理,按理说非常简单,但领导是非理工专业毕业,如果按部就班的给他讲解无功、有功,即使三天也讲不完,估计是越讲越糊涂,于是,我就给他说了个汽车运货的比方,有功对应净重,无功对应包装重量,视在功对应毛重,所谓的节能原理,就是尽可能的减轻包装重量。可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领导居然听懂了,相当满意,夸我讲的比上大学老师。

网友J:
输出电功率除以效率等于输入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受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傅

网友K:
10楼说铭牌上标注1.9KVA,会不会即可以作参考。
还有就是前面回复提到的,是作为导线选择、还是电量估算;或者,是作为一种计算练习或理清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