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无法启动运行

楼主(2018-05-07):
一台AB powerFlex400变频器无法启动,面板上无任何故障信息。。按启键后能听到里面接触器动作声。变频面板上运行指示灯也不亮。也不输出频率。。直流接触器也检查了,没有问题。

楼主:
用二极管档测直流母线和交流输入侧阻值基本一致。说明整流部分没有问题。之前母线电压也看过了,在正常值内。

网友A:
q确定是面板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面板和端子控制都试过了。不能运行。。参数设定也没有问题的。。因为之前是正常运行的。突然就不能运行了,我改参数由面板控制也是不行。。

网友B:
拆下维修去吧

网友C:
记好参数,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好参数,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这个变频器也就是个普通应用,设置参数也没有多复杂。。设定启动指令来源还有电机参数就行了。。

网友D:
应该是死机了,接触器有吸合声,估计又跳开了。重点检查CPU复位电路。24V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E:
接触器应该在电容充电的时候吸合的,不应该在按运行时候吸合呀,看看是不是接触器吸合有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触器应该在电容充电的时候吸合的,不应该在按运行时候吸合呀,看看是不是接触器吸合有问题呀。
我想也是,但现在确实是变频器得到运行信号能听到接触器动作声。接触器我已检查过了,没有问题,辅助触点信号也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天上电测量。从这里测量24V没有,5V端子上的电压只有4.9V。+15V端子为14.9V。。可能问题就出在这块。。不知道那位大神有电路图。能否帮个忙,给个电路图。

网友D:
按启动键主回路接触器有动作声响,应该是断路器断开又吸合的声音,这说明开关电源二次侧电源电路有短路现象,重点检查驱动电路与24V散热风扇及其电路。

楼主:
回头把风扇先全部断开,一点一点查吧。没有电路图不太好查。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天检查了一下,把与IGBT连接直流母线拆了,触发线也拆了。防止带电测量导致炸管。。只接530直流电源给驱动板。接触器控制回路然后上电试还是给启动信号接触器才吸合。是不是这个变频就是这样?不是像其他机子在启动电阻将母线电压充好就吸合?

网友D:
我有点懵,此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到,您是不是检查一下主回路接触器控制电路,看一下其控制机理,接触器是否并接充电电阻,如果并接,应该是先充电,在吸合。按楼主所说,变频器上电应该先通过充电电阻给电容充电,充满电后,变频器面板显示0或0.0。然后按启动,接触器再吸合,似乎也可以,因为电容已充满电,接触器在接通主回路,也未尝不可。这样还可以避免上电启动,电容还没有充满电的情况下,变频器就运行,防止充电电阻损坏。从逻辑上似乎讲得通,胡乱分析一通,望楼主见谅。

网友D:
歪论归歪论,但原因还得找,变频器为什么没有输出呢?不知您检查驱动电路了吗?24V 散热风扇有短路吗?如有短路。变频器上电正常,接触器吸合也正常。按启动键,接触器将跳开又吸合,变频器将无法运行。建议还是检查电路板,一点小经验,不见得对,望。。。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触器线圈电压是380V的。。接触器的吸合是由驱动板上的小继电器来控制的。今天我测了一下控制端子上是有24V的。。但是风扇确没转,也量没有电压。风扇也是24V直流。把所有风扇都拆下测量没有发现有短路的。

网友F:
西门子6SE70书本型小功率就是运行才吸合充电继电器

网友G:
查一下启动信号有没有进入CPU

楼主:
回复 网友G:
应该是进了,要不然给启动信号接触器也不会吸合了。。

网友D:
驱动电路正常吗?光耦 放大管有短路的吗?启动过程中母线电压下降吗?如果下降,还是查驱动电路吧。

网友D:
我觉得驱动电路的可能性较大,可能有短路。风扇不转有两种可能:1.变频器启动后才转。2.风扇是温度控制的,不掉一定温度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驱动电路的可能性较大,可能有短路。风扇不转有两种可能:1.变频器启动后才转。2.风扇是温度控制的,不掉一定温度不转。
以前遇到其它变频器会在上电后检测一下风扇,也就说在得电时风扇会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