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8):
我有个习惯,对一切事物都好奇,喜欢拆开看看,不管是电路结构还是机械结构都喜欢了解一下!最近拆解了西门子的火焰控制器,这种控制器在我们这用的挺多的。所以天然气烘炉锅炉都用它控制,简单可靠。希望用过的来交流一下心得。

楼主:
结构简单巧妙,同步电机带动凸轮轴凸轮控制继电器输出。应该也算是凸轮控制器吧!

网友A:
这个没拆过,有过一次故障找了很久,后来发现是底座被高温烤裂了,导致信号接触不好,时序很重要

网友B:
细节真是决定成功…维修就是这样的

网友C:
貌似锅炉都是用的西门子的这个火焰检测器
我们公司的锅炉也是用的这个。
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D:
西门子的点火控制器在燃烧机上应用很多,多数都稳定,做了这么长时间,换过一个真正坏的,表现是不能准确控制风门的开度,造成燃烧过程黑烟,开始都怀疑自己的判断有误,换了个新的全部正常,原理解释不通,实际竟然还是这个控制器问题,换出来的一直还在,拆开检测不到故障点

网友E:
    接触到的威索、利雅路燃烧器都是用的这种控制器。主要是驱动伺服电机作位置控制,有零风门位、点火位、小火位和大火位的控制,调节凸轮可以改变其开度。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奥林的枪也是用西门子的控制器

楼主:
本质上就是一个凸轮控制器,技术含量不高,但是看人家的电路 用料 做工!人家一直在追求稳定性 而我们大部分国产却总是在追求降低成本!路漫漫其修远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