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布局

楼主(2018-05-08):
配电柜布局,一般做控制没搞过配电柜,请问这两个配电柜哪一种布局方式更加合理(请忽略安装板,为了更好画图而已),按左边的图做了,现在客户要求按右边的做,客户说左边的安装方式第一排断路器出线不好接?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记点上传了

网友B:
我喜欢左面的安装方式,右面的安装不方便啊。

网友C:
不是所有断路器都支持右图横向安装的,另从操作习惯上还是左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断路器都支持右图横向安装的,另从操作习惯上还是左侧好。
我也是这样想的,客户说左边的安装方式第一排断路器出线不好接?

网友D:
左边的是常规的安装布局
右侧的是不是客户的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客户没标准,他就看到过一个这样的柜子,觉得这样好接线吧,搞不懂,做的柜子都废了

网友E:
断路器通常是垂直安装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这个电柜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断路器都支持右图横向安装的,另从操作习惯上还是左侧好。
我也是这样想的,客户说左边的安装方式第一排断路器出线不好接?

这个跟你的柜型有关,还有主铜排的排版有关,如果是普通的XL-21或类似一整块安装版式的的,建议主排竖向侧边走,如果是类似GGD形式的,这个完全没问题,背部空间留够,主排背部靠后走,第一排下方加电缆固定导轨,上下断路器错开,空间留够。
话说回来如果右图所用断路器支持横向安装,客户如此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F:
eplan第一次用来画这种配电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断路器都支持右图横向安装的,另从操作习惯上还是左侧好。
我也是这样想的,客户说左边的安装方式第一排断路器出线不好接?

这个跟你的柜型有关,还有主铜排的排版有关,如果是普通的XL-21或类似一整块安装版式的的,建议主排竖向侧边走,如果是类似GGD形式的,这个完全没问题,背部空间留够,主排背部靠后走,第一排下方加电缆固定导轨,上下断路器错开,空间留够。
话说回来如果右图所用断路器支持横向安装,客户如此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好专业,那就按客户说的来吧

网友G:
还没有见过横装的。我们都是直装的。

网友B:
我们新工厂有,有空去拍几张,不习惯啊呵呵。

网友H:
断路器横装是错误的,断路器内的灭弧装置就不起作用了,会产生电弧短路。

网友I:
右边的安装方式目前还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断路器横装是错误的,断路器内的灭弧装置就不起作用了,会产生电弧短路。
还有这回事,哈哈,我查下啊,如果真不能横装,我就不用改柜子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断路器横装是错误的,断路器内的灭弧装置就不起作用了,会产生电弧短路。
还有这回事,哈哈,我查下啊,如果真不能横装,我就不用改柜子了
见过横装的,还是日本的船用配电柜

楼主:
回复 网友H:
查了下,施耐德NSX的可以横装,那就只有改了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断路器横装是错误的,断路器内的灭弧装置就不起作用了,会产生电弧短路。

国内厂家不多,有的,天正,正泰,德力西都有,
施耐德经济型osmart全系断路器都支持正反倒装横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断路器横装是错误的,断路器内的灭弧装置就不起作用了,会产生电弧短路。
还有这回事,哈哈,我查下啊,如果真不能横装,我就不用改柜子了
见过横装的,还是日本的船用配电柜

TERASAKI 小日本的寺崎断路器用在船舶主/应急配电板和充放电板上的还是很多的,同档次的价格不比施耐德便宜,质量也不错的。

网友K:
多见第一种。

网友L:
是用断路器不建议用右边的方式

网友M:
学习了,按理讲成套里面的开关不能横放,但是断路器厂家又生产出了可以多个方式安装的断路器,个人建议还是按照成套开关柜的相关规范标准去做。有些事情要跟客户去谈。

网友N:
做引出端子啊,兄弟,出线不好接总不能竖起来吧,好别扭啊看着。

网友O:
右边的布局不合理吧,送电时要是手一滑那就很容易误触电的

网友P:
主要还是一排摆不完,看着有点乱,如果做宽一点不就和右图一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主要还是一排摆不完,看着有点乱,如果做宽一点不就和右图一样了吗
要能做宽啊,兄弟,尺寸是定死的

网友Q:
左边的柜子下面加装接线端子,空开出线引至端子接线方便又美观。

网友R:
右面有点像抽屉柜出线了 可以实现高密度  我上次有一个柜子就是汇流板左右出线那种  接线其实也都差不多

网友S(2019-01-10):
通常大多数配电柜都是左图所示的布局,尤其是在控制回路里,安装、编号、接线、走线都顺手,且所有元器件都满足这种布局,没有禁忌。右图所示布局如果在元器件允许的情况,就配电回路来说比左侧布局有优势,出线方便。

网友T:
常规是左边的,这个要看业主要求撒

网友U:
回复 网友H:
施耐德的支持横装,而且还有专门的横装铜排附件,

网友V:
右边的这种我在上海做过,还别说安装接线真的好看很多

网友W(2021-03-12):
类似这样的配电柜,铜排要延伸到其他柜子的,原理图上怎么表现啊?

网友W:
我也是只做过控制柜 ,像这样的带配电柜的不知道怎么画才对。主要母排的分配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X(2021-09-22):
回复 网友W:
我也一样有这困惑,我用EPLAN画的,一路下来都是铜排,不知道你问题解决了吗?可否加q指导指导我,455502586,谢谢了

网友Y(2022-11-07):
第一排和第二排留足空间,或者你在最下边加一排端子排,把内部线全部接好到端子,站在客户的角度多考虑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