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8-05-08):
300PLC与9台外设通过以太网连接,采用的星型连接,当与某一台外设通讯出现问题时,PLC如何判别时哪一台出现了问题
程序里如何做?

楼主:
1200的PLC呢?

网友A:
你怎么区分设备呢,以太网和上位机连接组网时有通讯标志位的,直接读这一位做报警或者记录就行了,看看手册,应该都有的,那个通讯方式还没个通讯标志位?

网友B:
PORTAL的诊断指令,300也有,好像是一个SFB在OB82里面调用,没装STEP7想不起来了。PORTAL的诊断指令很直观,用过一次挺好用的。扩展指令——诊断,剩下的自己按F1。

网友B:
还有一种土办法,以前做机器人项目的时候,会给机器人持续发一个1HZ的信号,机器人也会回一个1HZ的信号,我们称之为心跳信号,通讯检查很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