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8):
比如一个计数程序:
ldp x0 pls m0
ld m0 inc d0
这会不会引起d0的数值会比实际值要少?

网友A:
直接用不是更好

网友B:
m0只在一个周期内有效。不知道你认为的d0需要的实际值应该怎么累积?

网友C:
通常应当是可以的;
有不有特别的情况会产生非预期效果,没有注意过。

网友D:
我认为可以。最好能写到PLC中监测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可以。最好能写到PLC中监测看看效果
有些问题不是经常发生,而是循环100次或更多次才出现一个失误。而改一下程序或线路这种现象就消失了,这样的情况沒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估计还是干扰导致计数数据异常

网友F:
个人觉得不会有影响,可以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