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通讯 计算机连接功能篇

楼主(2018-05-08):
有没有人知道计算机写入PLC的格式,图中是手册上一次写入5个 “M”的格式,要是改成 只写入 M7013 置ON ,对应的16进置应该是多少?

网友A:
单独一个位元件可以用BW命令。

网友B:
上表中M0903之前的不变,M0903对应的为:
4D,37,30,31,33(M7013)
M0903之后改成:
30,31(写1位)
再之后:
31(M7013_ON)
最后(SUM):
36 34

网友C:
M7013置位发送如下命令:
05 30 30 46 46 42 57 30 4D 37 30 31 33 30 31 31 35 46 0D 0A
M7013复位发送如下命令:
05 30 30 46 46 42 57 30 4D 37 30 31 33 30 31 30 35 45 0D 0A

网友B:
以上的校验码,我计算错误,应该是35 46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最后两位 0D 0A 代表什么意思?我还没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后两位 0D 0A 代表什么意思?我还没理解
M7013置位发送如下命令:
05 30 30 46 46 42 57 30 4D 37 30 31 33 30 31 31 35 46 0D 0A
M7013复位发送如下命令:
05 30 30 46 46 42 57 30 4D 37 30 31 33 30 31 30 35 45 0D 0A
0D 0A是回车、换行的ASCII码

网友D:
这个帖子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