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8):
384个从站分配情况

现场有8条测试线
每条测试线16个工位
每个工位有3个采集相关数据的传感器

单挑测试线16*3=48个从站

总共8*16*3=384个从站

其中某个传感器要采集两个数值,

一共就有512个数值需要采集,而且需要实时收发。

PLC 准备用西门子1500 ,SCADA用WINCC

但是找不到合适的串口服务器和PLC相连

楼主:
悬赏啦!!!求帮忙

网友A:
用几个smart20之类采集来再以太网通讯

网友A:
moxa之类的应该有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几个smart20之类采集来再以太网通讯
一个 smart200能当2个MD主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xa之类的应该有类似的
我看过moxa 有32路串口服务器。但是不知道怎么把数据传输到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

楼主:
广告都被删了

网友C:
这个我觉得直接上300/400/1500精简的紧凑型的不好整,串口服务器,两年前我用过TDS-735,你可以再某宝搜搜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能省好多钱的,这么打的项目不得分成一个个小的,然后一堆小的组个局域网汇报给一个大PLC来处理吗,每个小的相互独立,又受大PLC的管辖,形成一套大系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广告都被删了
人家当时都留了电话和微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广告都被删了
人家当时都留了电话和微信的
我也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觉得直接上300/400/1500精简的紧凑型的不好整,串口服务器,两年前我用过TDS-735,你可以再某宝搜搜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能省好多钱的,这么打的项目不得分成一个个小的,然后一堆小的组个局域网汇报给一个大PLC来处理吗,每个小的相互独立,又受大PLC的管辖,形成一套大系统。

想法一致,所以想找合适的串口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觉得直接上300/400/1500精简的紧凑型的不好整,串口服务器,两年前我用过TDS-735,你可以再某宝搜搜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能省好多钱的,这么打的项目不得分成一个个小的,然后一堆小的组个局域网汇报给一个大PLC来处理吗,每个小的相互独立,又受大PLC的管辖,形成一套大系统。
好像就是某格的产品, 产品稳定性如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xa之类的应该有类似的
我看过moxa 有32路串口服务器。但是不知道怎么把数据传输到控制系统
opc这类的有没有方式?
传感器能不能走profibus?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觉得直接上300/400/1500精简的紧凑型的不好整,串口服务器,两年前我用过TDS-735,你可以再某宝搜搜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能省好多钱的,这么打的项目不得分成一个个小的,然后一堆小的组个局域网汇报给一个大PLC来处理吗,每个小的相互独立,又受大PLC的管辖,形成一套大系统。
好像就是某格的产品, 产品稳定性如何?
蛮好用的,有个别掉线的情况,不知道是网络问题还是串口服务器的问题,但是可以自动重连,没啥大影响,有极个别的连不上来得去重启设备才行。

网友F:
串口服务器转modbus TCP链接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xa之类的应该有类似的
我看过moxa 有32路串口服务器。但是不知道怎么把数据传输到控制系统
opc这类的有没有方式?
传感器能不能走profibus?
氧浓度传感器、功率电流表、温度变送器  貌似很难找到pf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口服务器转modbus TCP链接1500
转OPC UA 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觉得直接上300/400/1500精简的紧凑型的不好整,串口服务器,两年前我用过TDS-735,你可以再某宝搜搜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能省好多钱的,这么打的项目不得分成一个个小的,然后一堆小的组个局域网汇报给一个大PLC来处理吗,每个小的相互独立,又受大PLC的管辖,形成一套大系统。
好像就是某格的产品, 产品稳定性如何?
蛮好用的,有个别掉线的情况,不知道是网络问题还是串口服务器的问题,但是可以自动重连,没啥大影响,有极个别的连不上来得去重启设备才行。
偶尔这样还行,就怕经常这样。。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啊

网友G:
加几个200smart,有没多少钱

网友H:
不应该按照384个从站考虑,一个传感器作为一个从站,从站就太多了,也没有必要,应该按照一条测试线作为一个从站比较合理。
不知道你这个是否用PLC做控制,还是说只采集数据,如果只采集数据,可以用多通道模拟量采集模块进行数据采集,再通过串口服务器与上位机进行通讯。
如果PLC要参与控制,应该用远程IO模块或者PLC分布控制集中管理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应该按照384个从站考虑,一个传感器作为一个从站,从站就太多了,也没有必要,应该按照一条测试线作为一个从站比较合理。
不知道你这个是否用PLC做控制,还是说只采集数据,如果只采集数据,可以用多通道模拟量采集模块进行数据采集,再通过串口服务器与上位机进行通讯。
如果PLC要参与控制,应该用远程IO模块或者PLC分布控制集中管理的模式。
PLC 用西门子的1500.
如果以产线作为从站,那至少要16个站。  西门子的通讯站价格应该不便宜,而且占用通讯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几个200smart,有没多少钱
占用prnet站点啊,而且那么多PLC编写程序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