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通讯线市场好找吗?

楼主(2018-05-08):
这是很多年前遇到的通讯线,近日有朋遇到使用,按提供的产品型号,正好有其样品,拍下它的照片。
红黑是电源线,有铝箔屏蔽,白黑是数据线,也有铝箔屏蔽,在他们外边还有金属屏蔽。
使用在C200H-DRM

网友A:
双层屏蔽线,市场上不知道,TB一定有。

网友B:
首先得知道是啥电缆,AB设备上用的多些,Devicenet的电缆,淘宝大堆。。。

网友C:
C200H-DRM就是一个D-Net总线模块,自然就是D-Net总线

网友D:
这个线比较少见
但在进口的设备中见过几次这样的线

网友E:
我们这边叫它双层屏蔽线
这个好买!

网友F:
其实就是有金属网的屏蔽线,不难找的,技术含量又不是很高,就是4芯屏蔽线而已。

网友G:
上海卡迪夫电缆有这种的。我去年采购过200米

网友H:
如果你的数量大,直接让电缆厂给你生产都可以的

网友A:
市场上不一定,要找对地方。但淘宝一定有。

网友I:
大型电子城很多

楼主:
或许现在市场上好找到,10多年前,满大街找不到,设置卖电缆的,卖网线的都没见过,最后在网络专家的建议下,使用最贵的网线代替实验成功。

网友J:
这种线一定不便宜吧!

网友C:
这种D-Net电缆遍地都是!!
粗缆通信距离500米,细缆通讯距离100米左右吧!!
其实细缆主要是DC24V供电限制了供电距离,如果多加电源接入点也是超过300米都没有问题,这个我自己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