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8):
我制作了一台电流信号发生器,是按咸工的图制作的,我也不知道误差可不可以?也不知道是我的数字表不准还是我做的电路哪有问题?还是这点误差不影响什么,请咸工及大家参考.我是利用一个现成的旧机壳制作的,里面还加了一个方波发生器。方波发生器是用来修IGBT转接板时,从输入信号端子注入信号,然后从IGBT的 4、5  6、7 查波形过没过来!以免转接板没修好造成炸机!当检测到波形都过来了,就放心的把修好转接板的IGBT固定到变频器里,这是我个人想法。
在这里感谢咸工及各管理员。感谢 dlr 朋友的帮助!感谢
这是方波电路,我没用下面的一堆电容,只是有个信号就行了。

制作的外观。
方波图形。

这是我测试的结果,我也不知道有这点误差能不能用?还是我哪没做好,还是数字表不准,还是我做的4-20MA不准,还是变频器不准?大家讨论一下吧。谢谢!多谢!不管怎么说,这又是我在咱论坛学到的知识,在此感谢中华工控网!

网友A:
误差可以用的,没啥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参与和帮助表情。这样的维修我接触的很少。

网友B:
好不好用楼主试试啊  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楼主外观设计很专业,养眼啊

网友D:
外观可以,方波是555典型应用,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E: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F:
如果有条件时把电位器更换为X型的多圈线绕电位器,则调节电流的效果会更好。

网友G:
楼主做得很好

网友H:
以前也做过一个1000Hz方波发生器,不过不是用来维修变频器,是测试红外线发射管。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以后换多圈电位器。有这个打算。

网友I:
盒子做的不错!是买的现成的吗?

网友J:
做得真好,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盒子做的不错!是买的现成的吗?
4元一个
某宝搜“仪表壳体研发中心”

楼主:
回复 网友I:
网上有的是,我们是制作路灯控制器乘下的旧壳。各种壳都能买到。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共同学习。

网友L:
自己动手制作,既可以练手、总结经验、又可以实用,不错!

网友M:
指针表有问题误差大

楼主:
换了多圈的电位器了,调整更方便。不过,开始的思路要是加两块准的数字表头,就不用串万用表监测了。
那么,电压发生器该用什么图呢?
我以前还真没测过这4-20mA的功能。

网友E:
真要精确的话肯定还是要专用的模拟信号发生器或带模拟信号输出的万用表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您用的317就是一个可调节输出电压的稳压器,用它就可做一个1.5-30V的可调电源。还有在4-20MA输出并上一只250欧的电阻(最好是标准电阻),其两端输出的就是1-5V的信号。

楼主:
谢谢您,我明白了。学了不少。
LM317是可以从1.25-30V的电源.有没有从0起调的简单电路呢?

楼主:
您好,我拿这个仪器检测4-20mA的准确还可以,但是用来起动变频器时,电位器拧到头了,电流表仅显示在14mA,为什么呢?与供电有关系吗?还是51欧电阻功率小?还是其它原因?谢谢!

楼主:
您好,我做的这个0-40mA信号发器,是不是仅是为了测试变频器的4-20MA的功能?而不能用来直接起动变频器用呢?我同事用来起动变频器,变频器频率50HZ 的时候,这个仪器在仅显示14mA左右。电位器调到满程了电流显示仍在14mA左右。但变频器能运行在50HZ.
至于电压模拟输出输出,用电位器加上电源,利用轴头可以吗?LM317电路有点复杂。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做的这个0-40mA信号发器,是不是仅是为了测试变频器的4-20MA的功能?而不能用来直接起动变频器用呢?我同事用来起动变频器,变频器频率50HZ 的时候,这个仪器在仅显示14mA左右。电位器调到满程了电流显示仍在14mA左右。但变频器能运行在50HZ.
至于电压模拟输出输出,用电位器加上电源,利用轴头可以吗?LM317电路有点复杂。
 317制作的4-20MA稳流源其用途不只限于测试变频器,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来做电流信号发生器使用,其用途就多了。不是直接起动变频器,准确的说是做频率给定信号使用,其最高工作电流仅为20MA而已,只是对精度有要求时,必须用标准表来测量其输出电流的数值。
   满量程时电流只有14MA的可能有:变频器的输入电阻过大或接触不良,317的供电电压过低,9V叠层电池电量将耗尽,或质量太差,317的性能有问题。
   317属于浮动稳压器,因此电路两端的电压差对其性能的影响较大,通常输出电压差不能小于2.5V,手册推荐为5V。以你的制作为例,其最小输入电压=5V+2.5V+1.25V=8.75V, 5V是20MA对应的电压,也就是说在输出20MA时317的输出电压必须是大于或等于5V的。
  14mA左右时仍能使变频器输出频率为50HZ, 原因可能有:变频器的给定信号输入电路有问题而出现偏差;再就是频率增益设置不是0%。
   当变频器用电位器进行频率给定时,就是使用变频器的10V电压,其做法跟你说的就是一回事。

楼主:
谢谢谢谢,我想请教您:我用这个电路是不是只能检测变频器的4-20准不准或正不正常,有没有丢失?而不能用来放在GND和I2端来起动变频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我想请教您:我用这个电路是不是只能检测变频器的4-20准不准或正不正常,有没有丢失?而不能用来放在GND和I2端来起动变频器?
   可能我两人对起动变频器的理解不同,我认为当正转信号接入变频器,变频器就已起动,只不过没有送频率给定信号,所以电机还没有转动而已。你的理解是不是调动电流信号电机转动起来才叫起动?
   你做的这个电路是可以用来控制变频器转速的,对于大多数变频器,在给定4 MA时变频器的输出为0HZ, 给定20MA时变频器的输出为50HZ。但条件是:变频器已接通正转信号;变频器的频率给定已设置为电流输入;电流信号已接至你说的I2和GND端。

网友N:
有了它设计会很方便,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是自学的,知识太浅。我用这个仪器串万用表电流档检测还是很准的。但是我们同事用来接变频器,是这样做的:把变频器频率设定模式设置成I2,然后起动变频器,变频器能够起动。此时观察数据:仪器变4mA时,万用表显示3.94mA,但变频器是9.7HZ,不为0!调整仪器到12mA,万能表显示是12.31mA,但变频器显示是30.52HZ.调整仪器到20mA,万用表显示20.52mA,但变频器显示是50HZ!可见25HZ和0HZ时频率对应不准,我不知道这样用是不是设置问题还是我们没用明白。我还得向前辈们好好学习!

网友F:
回复 楼主:
请检查:
  1.偏置频率的设置是否正确;
  2.有的变频器是通过坐标设置方式来设置频率给定线的,即用起点和终点坐标来进行调整的,检查坐标设置。
  3.给定信号范围是否设置成了0-20MA?3.94mA对应9.7HZ,与0-20MA就很接近。

网友O:
回复 楼主:
模拟量输入的下限设置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O:
谢谢,这个电路不用时不耗电源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