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8):
机型:西门子MM430
功率:18.5KW
客户提供故障:过流
实测故障:-----
维修经过:
   上电显示-----,重新拆机、装机后正常,怀疑运输途中导致接口不良造成。
   试机,带22KW电机,无负荷试运行,手动加频率,当启动运行频率到21HZ-35HZ时,IO板继电器21、22号端子“啪塔啪塔”一直不停的响,经查询21、22号端子定义为“变频器报警”,在此期间面板查看直流母线电压580V左右,实测直流母线电压610V左右,无视响声,继续加频率至50HZ,变频器运行正常。于是更换7.5KW电机继续测试,情况基本相同,当手动加载至30HZ左右,继电器继续响起。查看报警记录R2110中显示911。
   处理方法:
         1、恢复出厂设置,无效
         2、更换CPU板,重新修改功率,无效。
         3、更换IO板,无效。
         4、更换电源驱动板,无效。(因手上只有440的18.5/22KW的电源驱动板,挪用原板程序芯片用于此机)
         5、更换电容模块底板,无效。(因手上只有440的18.5/22KW)的电容模块底板,未加修改,直接用于此机。
         6、重新写电源驱动板程式,无效。
    顿时,一头雾水,腰酸背疼……

请广大绿林好汉探讨、分析、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手册不在手边。911是什么啊?

网友A:
4、。。。只换了驱动板的存储芯片?驱动板没换吧?驱动板上的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应该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A0911是指直流回路最大电压Vdc-max控制器已激活。
另外,驱动板也换过了,只不过我换的是18.5/22KW的440的驱动板,只是把原430驱动板上的24C02给替换过来了。

网友B:
很明显是直流电压波动造成的电压阀值报警,你带的电机运行的时候惯性大造成电压波动,你不带电机运行肯定不会报警,或者你把负载功率加大,加速时间延长保证不报警。哪里用换板,别一点小问题就考虑换CPU

网友C:
考虑过加制动电阻吗?

网友D:
启动过程中测母线电压,电压波动,查主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430机器不能加制动电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电容已经测试过,容量下降12%左右,阻抗正常。何况我用的440 18.5KW/22KW的电容、功率板代换过,440的功率板比原机功率板还多一组主电容。最后还是会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回复,正如您说的,不带电机是不报警的。机器已经恢复初始化,而且带7.5KW电机和22KW电机在某个频率段,都会听见继电器“啪塔啪塔”的响,在此时万用表测量直流母线电压是610V左右,面板显示直流母线电压在580V左右,肯定是不正常的。继续加载频率至50HZ,“啪塔啪塔”响声就没有了。这时候测量直流母线电压和面板显示直流母线电压基本相同在580V左右。还请指教。

网友E:
估计维修费用比国产变频器都贵了。不着急的慢慢修

网友B:
回复 楼主:
把加速时间延长一些试试看吧,不行的话修电压检测电路,母线降压电阻后端有两个像A7的二极管特性不好了,更换。

网友F:
21-35hz驱动不正常,导致igbt不能把直流电压拉下,导致610v有脉冲回馈电压,这是我本人推测,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G:
检查开关电源和驱动波形,试试看,尤其是开关电源电容

网友H(2019-12-24):
遇到过  ,恢复出厂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