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8):
请问各位大师,在高温潮湿的车间使用哪种风机排风比较好?生产车间里面高温蒸汽大,计划使用排风机向外排风,不知道哪种好?

网友A:
估计用风机不得防潮的呀,电机不得密封呀,要不电机进潮气还不得短路呀。

网友B:
用风道和电机分离的那种,就像家庭油烟机那种形式。

网友C:
最好找专业的厂家做,包括做一些风道之类的。只是普通的排风可能起不到效果。

网友D:
估计楼主是人造石或印染行业的,这两个行业的车间排风如果允许直排的话,我们这里直接就是选用低压大排量的排气扇,广东就土禾,九州这两个牌子多,如果不给直排,那你就得做风罩和管道,再安装大功率的风机,废气经过过滤和分解后才能排放,一个生产车间的风机在18.5到36个千瓦左右

网友E:
找一个防爆风扇试一下

网友F:
找专业的厂家了解一下

网友G:
现在环保抓这么严你敢直排?

网友H:
风道和电机分离的,我们机台用这种。

网友I:
一个车间的排风,直接把风机安装车间外边不久行了,普通的风机就可以了啊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参考大家的意见,选择电机和风扇隔离的形式了。

网友J:
我原来在腐蚀性环境弄过射吸式的风机,风机在外部,靠射吸产生的负压吸气排风。不过射吸的方式效率很低,而且现在有些气体环保也不允许直接排放。

网友K:
排风与进风应该相等,所以在设计排风流量时,要考虑进风口的流量和截面积,不要形成车间的负压。至于风机的形式?在房顶上部出风,下部进风,这是常规做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