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8):
PLC:三菱FX-3U,驱动板:雷塞3ND583,步进电机:573J09
现象:设备启动后有一个复位过程,步进电机是能正常运转的,复位结束后驱动板就亮红灯,步进电机不使能了,需要重新上电才能使能,然后再启动,在运行途中有时候又会出现不使能,驱动板亮红灯报警,
各位有什么见解,我快被这个问题搞死了

网友A:
是否速度过快驱动器报警了?

楼主:
频率设置的是10000,脉冲是30000,时间是500,已经比原来的慢很多了

网友B:
功率小了

楼主:
是指驱动板电流太小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C:三菱FX-3U,驱动板:雷塞3ND583,步进电机:573J09
现象:设备启动后有一个复位过程,步进电机是能正常运转的,复位结束后驱动板就亮红灯,步进电机不使能了,需要重新上电才能使能,然后再启动,在运行途中有时候又会出现不使能,驱动板亮红灯报警,
各位有什么见解,我快被这个问题搞死了
驱动板亮红灯报警,是为什么报警?翻阅硬件使用手册了解了报警的原因了吗?或者报警的故障代码了没有?求助厂家技术支持了没有?不懂原因的报警就下手调试,跟医生不先诊断病因就用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