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8):
我这边有两台PLC用于教学用途,算上来应该是用了3年多了,其中一台自去年以来就发生了经常写入失败的情况,监视写入的话不能上下移动太多,否则就会通信中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这个有问题的PLC扩展个其它的通讯口试下,会不会有这问题,看是不是自带的通讯口问题。

网友B:
通讯口经常拔来拔去?

楼主:
因为教学需要,需要来回调试两台plc,所以通讯线会拔来拔去

网友B:
那就加个FX3U-422BD板装上试下;

网友A:
如果是用国产的编程电缆,插拔时最好是断电进行。

网友C:
教学用品,肯定会导致损坏,很正常!
按照上面加FX-422-DB还有问题就买一个:反正教学赚钱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回去试试看

网友D:
串口一类的不建议带电插拔!即便是隔离的也不建议带电插拔!

网友E:
通迅线质量不行。。

网友F:
用FX3U-USB-DB感觉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