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定位

楼主(2018-05-08):
这段话怎么理解的?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就是一个通道只允许执行一个脉冲输出指令,不得有同时对一个脉冲输出通道执行2个指令:例如DRVA对Y0执行脉冲输出没有完成就不许其余脉冲指令(PLSY\DRVI等等指令)同时执行

网友B:
同一个扫描周期内同一个轴只允许一个控制指令动作。

网友C:
道理就如同作写没写完,老师不让你回家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