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用编码器与步进电机的来控制尺寸点样编程好呢,用什么指令,用PLCFX1N来推动步进电机

楼主(2018-05-08):
三菱plc用编码器与步进电机的来控制尺寸点样编程好呢,用什么指令,用PLCFX1N来推动步进电机

网友A:
控制步进需要发出脉冲,有这功能的主要是两类指令:定位指令、脉冲指令。

网友B:
程序中没有定位的指令?
FX1N需要晶体管输出的型号;

网友C:
用plsy 指令,或者dvi指令,有一些表格指令fx1n
不支持,必须滴FX3U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编码器来计算尺寸来控制脉冲数值

网友D:
那就高速计数,运算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高速计数器点样控制步进电机的停止

网友E:
使乜用编码器咂,步进电鸡一个脉冲转一个角度,你想距行几远计好数,发几个脉冲未得罗

网友F:
还是伺服好玩点。
转一圈输出多少脉冲,一圈反馈又是多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