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8):
各位师傅,我按照转速通讯格式及通讯数据格式发送读取转速数据,为什么回传数据没啥变化

网友A:
看不清,你的波特率等参数设对了没?

网友B:
先搞一个串口调试助手,看看能不能接受回来,先看下参数是否正确然后再用plc

楼主:
参数设置对了,都是9600,plc监控回传数据就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C:
确定好仪表通信参数后,假设你设置的是9600,N,8,1,且仪表站地址为1
使用USB转RS485电缆将仪表和电脑连接起来
电脑打开串口调试助手,
串口调试助手亦要设置好通信参数
而后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如下命令:
01 04 00 00 00 02 71 CB
如果仪表通信参数设置正确、接线正确、串口调试助手通信参数设置OK,那么仪表收到命令后会返回
01 04 04 ** ** ** ** ## ##
其中** ** ** **的4个字节组成一个long型整数,为当前测量转速值
其中## ##为CRC校验2个字节
================================================================
这一步骤完成后,再进行PLC程序的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