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9):
台达接m0,m1,m2三端子,七段速用什么代表方向?

网友A:
呵呵;方向是FWD REV端子;

网友B:
变频器启动信号搞清楚

网友C:
看手册是个好习惯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哪个型号,如果是M系列的,则如下:
其实这种问题不用来问,自己查下说明书手册就行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个用户08年注册的了,敢情还没学会看手册

网友F:
没有使用过台达的变频器,但每种变频器应该都会有正反转调节的外接端子,在变频器说明书的接线图上就能看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用户08年注册的了,敢情还没学会看手册
10年磨一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哪个型号,如果是M系列的,则如下:
其实这种问题不用来问,自己查下说明书手册就行了。
两段速度好弄,但是我想有四段速度呢?m2m1m0分别为001,010,011,100表示4段速度,然后用两个端子表示正转和反转,不知道我理解错沒有。

楼主:
以前只弄过进和退两个速度,现在有一个工进和工退,快进和快退。说明书我有,就是看得不大明白。还有我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菜吧???

网友H:
P38一P42参数按上图出厂设置,M0、M1正反转,M3、M4、M5为多段速端子,具体对应的频率设置参数请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H:
P38一P42参数按上图出厂设置,M0、M1正反转,M3、M4、M5为多段速端子,具体对应的频率设置参数请看手册
大概m5m4m3组合的二进制数对应那七段,要不然三个端子哪来七段速。

网友G:
回复 网友H:
2的3次方

楼主:
在网上搜了下,打算这么做。p38设置成00,p00设置成04,接三个端子m0,m1,m4。m0接通按面板旋钮设置的频率正转,碰到减速关接通m4(m0此时还是接通),按第二段设置频率正转。退的时候,m0断开m1接通按第二段设置频率反转。碰到变速点m4断开按第一段频率设置反转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