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9):
新手求助一个PLC串口通讯问题,我用的是FX1N-60MT,如上图的梯形图,但结果输入X0后无串口输出,而我用串口助手发送一些数据给它,它则返回95H,也想知道为什么?

--------------------------
请上传您的图片

网友A:
232BD,首先确定一下你的接线情况!
232BD和串口线是如何接线的?
请贴出来!

网友A:
发送区数据既然是固定的,可以用M8000!
然后可以用X0的上升沿去SET M8122

楼主:
解决了,居然把PLC运行开关调到"STOP",调到"RUN"就正常运行了!

网友B:
哈哈;还能闹这样的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