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9):
上位机采用组态王6.55,其中有一台西门子S7-200的PLC不能同时和两台组态王通讯,只能和一台组态王通讯。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怎么解决?如何设置组态王里面的配置?S7-200的以太网配置已经设置好了,里面的客户机连接地址也与上位机地址一致。望各位大侠给予指点,有些大侠建议走OPC,但是我已经建立好变量了,在走OPC的话需要重新在建立变量。

网友A:
首先确保那个是主站,知道主从关系,利用公开的modbus Tcp做,了解总线,

网友B:
若果走tcpip的话是可以多主站的,毫无疑问PLC为从站,其他两台装了组态王的电脑是主站,要完成通讯这三者必须在同一网段,而且IP地址都不能相同,在找找原因,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道理上应该是能通的。

楼主:
S7-200那里的以太网向导已经设置了为从站(也就是客户机)地址各方面也设置好了。先开哪一台组态王就跟哪一台组态王通讯,后面开的组态王就不能通讯。反正两台组态王就只能有一台能通讯。

楼主:
而且S7-200那里的设置也设置了可以连接好几个客户机的。200的PLC设置应该没有问题了,关键是组态王里的有一些特殊设置可能没有设置好。

网友C(2018-09-11):
可以走不同的方式分别通讯。

网友D:
用TCP/IP做过,应该是没问题的,2台电脑主站,7台smart从站,用组态王和MCGS都可以!

楼主(2019-03-13):
回复 网友D:
我也知道是没有问题?可是我做出来就算不行,也更改了KVS200那里的数据啊。

网友D:
两套组态,如何区分主站是那一台?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两台组态王都是单机版,没有设主站和从站。

网友D:
两台主站同时读PLC是会有问题的,PLC是从站,远端是没法读到的,要不就要分时读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我改怎么设置组态王呢?设置其中一台是主站?其中一台是从站?因为我两台都是单机版,应该不用这么设置的吧?

网友E(2020-04-25):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6.55,装在win10的电脑,8个plc当中,总有1到2个连不上。但把数据复制到另外的电脑,又全部连上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F(2022-01-05):
类似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