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9):
工控触摸屏上电就滴滴响,什么显示都没有像死机了,求前辈指点

楼主:
就是这个瓶,三菱的PLC

网友A:
呵呵;PWS1711的,至少有十多年了,自检没通过;

楼主:
前辈有什么办法,多谢指点

网友A:
还有同型号功能完好的就好办;否则。。。。。。

网友B:
通电后等一会,在屏上按按,看看能不能让自检过去,然后连电脑,看看能不能把程序读上来,软件网上能下到,连接电缆也能自己做。

网友C:
没有备份程序,基本可以扔了。改造了

楼主:
有同样的机器,一样的瓶该这么做呢,谢谢了

网友A:
好的屏换到这台设备上。工作一下看对不对,完全正常就说明二个程序是一样;
找到有卖二手的这款屏的,把好的寄去让他帮你搞好,当然你自己会搞也是可以的;

网友D:
要是自己了解这种屏,赶紧换新的,自己做出来

网友A:
呵呵;这款就算屏的程序能上载成功,也是不能编辑的;只能下载到同型号的屏内;

网友E:
这个我找一下我的垃圾暂存位置,如果有的话给你得了

网友F:
这个屏的样子也该退休了。

楼主:
谢谢,这块瓶我拆散了再装,能后开机又正常了,我是楼主很想有人指点

网友G:
这屏体积是蛮大的,可显示的范围却不大。。

网友A:
回复 网友G:
屏是5.7寸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这块瓶我拆散了再装,能后开机又正常了,我是楼主很想有人指点
又对付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