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9):
大家看看这样可以吗,之前都没有压线鼻子,被领导挨批我,

网友A:
没啥大问题,就是线乱了点。

网友B:
线好乱,还是按照要求安装好。

网友C:
iC65断路器本来就是压散线的,没有硬性要求压端子

网友D:
将断路器的出线整理一下就漂亮了。

网友E:
出线有一点点乱。

网友F:
用的铜排好规整
出线就是乱了些!
有铜鼻子更好,没有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G:
是增加了开关吗?
位置足够和便于操作,应当就可以;若能够顺便将导线整理一下,则应当更好。

网友H:
下面的线要理一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大问题,就是线乱了点。
就是啊,领导挨批,说线路太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增加了开关吗?
位置足够和便于操作,应当就可以;若能够顺便将导线整理一下,则应当更好。
之后就整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65断路器本来就是压散线的,没有硬性要求压端子
还是碰到行家了,就是线太乱。没有压线鼻子

网友I:
出线确实乱,这种断路器一般都没有压鼻子的……

网友J:
没做好挨批,自己检讨一下

网友K:
感觉空开下口的线有点乱。

网友L:
ABB的塑壳加施耐德的空开本来是都是好东西,可惜了出现太乱

网友C:
上面母排很工整,下面出线实在不敢恭维!!
其实你就用扎带整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M:
乱的多了,很多公司都这样

网友N:
线乱可以不说,但是你接线不打线耳真不该,特别是多条线接一个线端时候,随着时间的过去,松动了,问题也就来了,发热烧断线的案例也是不少见

网友O:
小型断路器用多芯线时最好压线鼻子,整齐接触好。由于相间距小不压线鼻时没整理好的铜丝有时会导致短路

网友P:
感觉是自己看着顺眼就行了。整理一下。

网友Q:
应该没有什么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L:
ABB的塑壳加施耐德的空开本来是都是好东西,可惜了出现太乱
本来就是嘛,太乱了

网友R:
母排很不错,工整 ,但下面的软线就需要理一理了。

网友S:
完活后让领导看?~自找的。
没完活,领导批评?~事妈。
让装的空开~信手拈来的事。
既然是临时,乱点何妨?

网友T:
乱成这样 非一日之功啊!

网友U:
线有点乱

网友V:
领导说了就干吧。用没有用先随他

网友W:
没有压线鼻子,埋下了隐患。

网友X:
小型断路器不用线鼻子啊
如果一直是一个人维护,线也不会这么乱,频繁换人就不行了

网友Y:
很多工厂都是这样!没有办法都以前师傅留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