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9):
plc用的是三菱FX2n,触摸屏用的GT16。之前用的12有422通讯口,换成16后只有232通讯口怎么和plc422通讯连接,需要转换器吗?

网友A:
那就plc加个232bd模块了

楼主:
只好试试,我买了个232转422的转换器不管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好试试,我买了个232转422的转换器不管用
PLC上扩展个232的更便宜,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好试试,我买了个232转422的转换器不管用
因为输出的通信协议不一样吧!

网友D:
加一个FX2N-232BD最简单,成本也低;

网友B:
232的价格通讯板,422的要触摸屏后加配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可以,我问了供应商也是用这个型号的转接头。已经让采购联系供货商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