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9):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我感觉用西门子的PID好难调节,单个PID就好费劲,串级回路就更难调节了,哪位大神有好的思路么?

网友A:
  锅炉水位控制用三冲量的目的是为了减小“虚假水位”的影响,三冲量控制有多种方法,不一定非要用串级控制,实际上锅炉的水位控制系统是选择单冲量、两冲量、还是三冲量,是要看锅炉负荷的瞬时变化率的,负荷瞬时变化率小于20%时,用单、两冲量就可以了,PID参数整定也方便。水位控制用PI作用就行了,通常可先只用P进行调节,待稳定后再加入I。

网友B:
PID在系统惯性发生剧烈变化时根本不能及时反映的!我在给半导体做精确温度控制时都是自己写的——用西门子的PID在系统启动时达到-1.2°+1.5°;自己写的温度控制最大偏差在-0.2°+0.3°,

网友C:
用DCS进行汽包水位PID控制效果最好,编程也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能说下你的思路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DCS右现成的块

网友D(2020-06-18):
有朋友会写压力模拟量串级控制程序吗?零点几秒至几秒时间内,极短时间完成多级压力升、多段压力降控制,熟悉的工程师请联系我。
QQ123215961,13612660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