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9):
各位老师,威伦触摸屏tk6071ip黑屏是什么原因,下程序时下了一半,黑屏了,然后一直黑屏,重新上电也是黑屏,怎么办啊???请指教一下

网友A:
刚上市没几天时间的货,只有返回去维修了,估计是灯泡坏了。

网友B:
下载一半黑屏了?可能下载中断了,重新下载次。。还不行的话只能说明屏本身质量问题了。。

网友C:
清除了原来的文件,新文件还没下载成功,触摸屏重新上电只有一个图标,其余都是黑的

网友D:
这个想重新下载都不行了,可能要返厂维修一下了!

网友E:
下载时千万别中间断电,上传时没事;
不行就返厂处理吧;

网友F:
老实说威纶现在那种新推出的7吋10吋比原来的质量差远了,以前6070很稳定,6071以及6103好像都很差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便宜呀,我比较不满的是威伦开机要十几秒。

网友H:
不要捉急,下一半黑个屏太正常了,要不黑屏就不是威纶通的屏,去年用MT8102IE都黑,你这个系列的不黑真的出奇迹。
黑屏以后给屏断电,数十秒时间,然后把电脑的EBpro或者EB8000关了,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关的时候得结束任务,或者打开任务管理器关软件,然后刷新几下电脑,再打开软件,给屏上电,重新下载,下载是千万别动网线,或者下载线,不然你就得循环上面的操作。
用了一年,用了好多,我已经有一套打穿他毛病的绝世武功,现在传授与你,祝你好运。

网友H:
黑屏了也没关系,连接参数是不会变的,只要能连上,下一遍程序就好了,这个是正常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分析了一下,可能和你电脑有关,我的老机器我不放心,还有就是网口松动,或者网线不行,去年买了根新网线这种情况就少了,还有就是他们提供的软件有毛病,还有就是屏的毛病,最后这两点可能性不大,我还是怀疑是我们的设备和技术有问题。
个人感觉维纶做的还可以,买高端一点的屏,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网友F:
以前6070用了3.6K台左右吧,后来改用6071和6103总是出问题,于是现在改用普洛菲斯和欧姆龙NB系列了!!
6071和6103要么就是通讯口不能下载,要么就是不能联机(联机问题最多),威纶改进型实在太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