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9):
部门有套300PLC,CPU是315-2DP,型号为315-2AG10-0AB0。
CPU未插MMC卡时,联机和程序下载都没有问题。
但是CPU插卡后,PLC不能联机,stop灯一直闪亮,周期大概为2S。

已MRES格式化内存卡,Stop灯还是一直闪亮
换了一张内存卡,故障现象依旧没有排除。

万能的论坛,哪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解决的啊

网友A:
估计没有修复价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U坏了?
不插卡时,CPU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A:
不插卡运行有多大意义?正常不是需要卡的?

网友B:
那只能是卡坏掉了,换卡。。。

网友C:
卡想法办可以修复下,另外和CPU没什么关系

网友D:
mmc卡里可能有程序

网友E:
如果可以不插卡运行,那就这样用吧,前几天刚修过两台机器,一台是CPU只有SF亮,其它没反应,换了CPU后正常。另一台是机器是从其他工厂转过来的,第一次打开电柜,发现老型号的315-2DPCPU,没装卡一直在用。卡在一边放着,至于为什么不装,还真没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