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9):
安川7系驱动,电子市场师傅转过来的机器,通电显示一横跳动,看此现象微笑一下,最多3分钟解决问题,前维修者也知道大概是电源有短路,电源部分几乎全部元件都动过,可惜忽略了负载短路的可能性。

三菱JE驱动,两个维修者修过的机器,故障为10欠压,查看母线电压为0,检查为检测芯片无供电,一条飞线解决问题。

台达A2驱动,通电报01过电流,模块都拆了,连几乎不可能坏的检测电阻都拆来检查,A2报01很常见,根本就没遇到过修不好的机器。

台达B驱动,电机无法转动,全部电容都换掉了没解决,可惜找错了方向,台达用尼吉康电容的,很少坏电容。

松下A4机器,换掉底板芯片,排线插座,完美修复。

广数混合步进电机驱动器,广数早些年做的机器都比较笨重粗大,但是广数还是很用心的,元件选用不错,连螺丝都是用不锈钢的,希望广数越做越好,脚踏实地,埋头做事,总会有明天的。

不要看到欧货就怕,这货一年坏两次,一招将它降服,修不好也没什么的,费它武功,大不了丢垃圾桶里。

网友A:
罗列一大堆,没一个重点

网友B:
么有重点啊

网友C:
问题都出来了   答案没有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人家这贴就是显示他自己很NB,这就是重点。

网友E:
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F:
赚钱是关键了

网友G:
楼主老厉害了,从15年开始问简单问题的小白,变成今天的大湿了。

网友H:
看来楼主确实很牛。能将维修方法和经验分享让我等借鉴和学习就更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看来楼主确实很牛。能将维修方法和经验分享让我等借鉴和学习就更好了。
就是不分享出来,气死你们。这位就是出来炫耀的,你们千万不要骂他。

网友J:
没头维修过程,楼主怎么弄好的。

网友K:
简略了过程,说明楼主已经在维修行业里都是骨灰级别大神

网友L:
建议版主以后把这种帖子删了,这种没营养的帖子不删留着过年吗,楼主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自身素质有待提高,建议楼主还是脚踏实地些

网友M:
既然不分享修理的过程和结果光晒图片也没什么意义。

网友N:
回复 网友L:
说的有道理。本贴结帖。已锁定。
嗯,有更好的分享请开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