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9):
10个接近开关接线问题,3线制因为接近开关都要用24V电源正负用端子排要用30对端子,我现在是用胶带把电源线裹在一起,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10个开关,每个3根线,就是30根线要连接。如果开关位置集中,建议只做一个接线盒,集中中转接线。

网友B:
ut1-4的线鼻子,5个线压一个。两个线鼻子背靠背接到开关电源上。

网友C:
做五个短接片,不就替代原先五个

网友D:
都接一起换的时候麻烦!或者有其中一个坏了,是正负短路,那找起来就花点时间了,关键是要全部拆出来……

网友E:
估计你选用了万恶的欧式端子!!见图

你选用那种人类使用的TBD端子台,见图:

网友F:
尽量引到端子排,通过短接足够数量接线端子(电源、地),分别引出。。。

网友G:
想以后检修方便就使用端子接线排;

网友H:
端子排加短路子就能解决。如果想动手玩的话就自己画电路板焊端子,能够分组做标记,线也不乱。

网友I:
端子排加短接片或者看看万可的端子 很方便

网友J:
电源采用带短路子的端子排。一个传感器一个接线端子位置。可靠连接。

网友K:
端子法和排插法

网友L:
除了接线端子也没什么好方法啊

网友M:
有接线帽也可以的。

网友N:
并一起不好看!
还是做个端子排吧!
这样美观也便于后期的维护检查!

网友O:
端子排。使用那种万能压接的。螺丝刀一插一拔,就把线接好了。

网友P:
看5楼,不多说话

网友Q:
我感觉也得做个接线盒,里边用端子转接一下,到时候维修好维修。

网友R:
用扎带也比胶带强。
10个不算多。
见过一种上下3排的端子,可能就为三线器件设计的。

网友S:
使用接线端子排

网友T:
如果按每个开关三根线来接线,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控制柜呀?你这才10个开关,有几十开关那怎么办?
我一般都是用压线帽压装。弹簧端子排,压线帽,一个压线帽压5根线没有问题。

网友U:
这样不方便今后检修,应该用端子台。。

网友V:
全接一起线太多了,分成几组接。

网友W:
搞个接线端子,维修也方便

网友X:
还是用接线端子吧,维修方便

网友Y:
也觉得应当考虑维修和拆卸方便。

网友Z:
我用TBD-10端子 。一个压线端子压4跟线

网友AA:
引用 网友T:
如果按每个开关三根线来接线,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控制柜呀?你这才10个开关,有几十开关那怎么办?
我一般都是用压线帽压装。弹簧端子排,压线帽,一个压线帽压5根线没有问题。
几十个开关接现场分线盒,一根多芯线进主控柜,线数量就是N+2+X(点数+24V电源+预留点),一大堆线进柜子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