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0):
15KW变频接15KW风机,因风机在管道中有其他风机影响,一直会顺向转动,停不下来,导致启动变频器会报错。
在管道加阀门使风机停止后再开变频是可以的。
设置变频开机时先给一段时间的直流制动,失败。
这是变频器的的一大难道,不知大家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启动时间很长很长。。。不知道可否?

网友B:
安装一只风管单向阀(止回阀)可以解决空气回流,家用油烟机排烟管上就有此类应用。

网友C:
变频设置起动方式,转速跟踪启动可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

网友D:
转速追踪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E:
给变频器加装刹车电阻再启用开车前制动(应该是开始没有刹车电阻采用直流制动导致能量回馈没法吸收无法有效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追踪应该可以解决
这个可以试下哦,不知要加多大制动电阻,15KW的。

网友E:
还有:楼主,这个是你自己技术不行,不要怪变频器不行!!

网友F:
楼主什么变频器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安装一只风管单向阀(止回阀)可以解决空气回流,家用油烟机排烟管上就有此类应用。

这是一个好方案,但是如果管路中逆风干扰过大不知打有没影响?这个跟水泵/油泵的一些管路有点相似,出口单向止回阀。

但我想楼主的意思可能是在 不增加其余机械设备或者管路等设备不动的前提下单独依靠变频器来实现。

说到这水泵调试上我倒是碰过一个难题,800KW的潜水混流泵用在南水北调的一个北方项目上的,等有时间单独开贴跟大家交流下。

网友H:
呵呵;不清楚你用的是哪个品牌/哪一款?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万川达

网友I:
这种应用很典型。采用捕捉再启动功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楼主,这个是你自己技术不行,不要怪变频器不行!!
说得是,这个问题也不是我第一次遇到,上次是通过物理方式去解决,现在又一次要面对,有机会真要加刹车电阻看看。
还有,不知此法你有没有真正做过?

网友I:
一般的变频器都应具备此功能。针对旋转中的电机启动问题。

网友J:
给风机的电机加个抱闸系统,启动前先时抱闸工作,启动变频和释放抱闸同时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楼主,这个是你自己技术不行,不要怪变频器不行!!
说得是,这个问题也不是我第一次遇到,上次是通过物理方式去解决,现在又一次要面对,有机会真要加刹车电阻看看。
还有,不知此法你有没有真正做过?

说明书写是有这功能,但实际应用过吗?真正能用才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一只风管单向阀(止回阀)可以解决空气回流,家用油烟机排烟管上就有此类应用。
大哥,风机停机与启动都是同向转的,都是单向送风的。

网友K:
管道不使用热风,可以在机械上加单向轴承,防反转带来负动能。以前有人提到楼主同样问题,用s型变转矩启动方式,加大点时间解决的

网友H:
呵呵;也许是你的变频器功能太差;
大品牌的这个都不是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在管道加阀门使风机停止后再开变频是可以的。

就用这个办法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在管道加阀门使风机停止后再开变频是可以的。

就用这个办法好了
既然单向阀不能满足,那就用电控蝶阀,停止时自动关,启动时自动延时开,还能轻载启动,降低启动电流。

网友E:
大功率变频器刹车需要加装制动单元(没有制动单元意味着没有制动电流),

楼主:
感谢各位,一下子给我这么多的解决方案
客户已接收加阀解决了。

网友M:
延长加速时间 很长

网友N:
装个智能风门,4-20毫安信号控制,变频运行输出4-20毫安信号,风门慢慢打开,停止时慢慢关闭。

网友F:
用户愿意加阀,楼主也可以试试变频器的转速追踪这个功能,有时想实验一些功能还没机会呢

网友O:
回复 网友H:
在叶片转动的情况下,启动变频器要设置转速追踪功能的。也可以先制动再启动,并不是那种加制动电阻的方法,是通过igbt下桥导通的方法,具体看说明书设置。也可以延长加减速时间,方法很多不一一列举

网友P:
楼主启动失败报的什么故障。看楼上的回复,这问题因该可以解决。设置开机前直流制动,加装刹车电阻都可以试试。

网友Q:
好点的变频器都有“转速追踪及方向判断再启动”这一功能的。这要把这功能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R:
先制动,后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I:
这个问题对变频器控制,不是问题。变频器有一个功能叫捕捉再启动。激活这个功能,就OK了。分分钟搞定。

网友S:
方案一 :给风机增加风阀
方案二 :给变频器加制动电阻 怎么设置呢 低风不停,也就是说 变频器运行频率是5-55HZ,就没有停止 5HZ运行基本没什么风的 这个在很多 恒压 工程里面经常用

网友T:
变频器飞车启动啊(就是转速跟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楼主,这个是你自己技术不行,不要怪变频器不行!!
说得是,这个问题也不是我第一次遇到,上次是通过物理方式去解决,现在又一次要面对,有机会真要加刹车电阻看看。
还有,不知此法你有没有真正做过?
这个我给矿井通风电机做过啊!!
当时变频器用的是三菱90KW,刹车电阻用的好像是不到2欧姆、功率是30KW

网友U:
转速跟踪应该是合适的方法,
加阀门,必须搞清楚风机类型,这样相当于阻塞了在运行风机的进口或出口(看描述猜测是多风机串级使用),有些类型风机会因为进口或出口阻塞,电流急剧上升,做之前应该查证或现场做个简单测试,否则那边改好了用不起来会很难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