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0):
不要认为沿信号简单,就不拿他当回事。以下两种情况不知道大家遭遇过没有。
1.感觉图1写的逻辑段有点啰嗦,干脆改写成图2的简洁模样。其实两者有区别,不可以将图1简化写成图2。
图1中三个开点的上升沿相互独立,互不影响,任一个上升沿都会置位Q0.0;图2中如果有一个开点一直闭合,那么另外两个开点的上升沿就不会让Q0.0置位。
                           图1

                           图2

2.不要习惯性将图3网络段的逻辑解读成V810.0=1时V1705.1上升沿输出逻辑。
多个节点串联后取上升沿,实质检测的是串联块上升沿,不是单个节点上升沿。图3网络段还要考虑V1705.1=1的情况下V810.0上升沿,或者V1705.1和V810.0两者同时上升沿的极限情况。
                           图3

网友A:
沿触发对定位控制是必须的。如果有干扰,可以事先把把噪声毛刺儿滤掉。

网友B:
上升沿其实存储的是前段程序的RLO,即逻辑运算结果。

图一中三个上升沿分别存储的是I0.0,I0.1,I0.2边沿状态,而对于图二,上升沿存储的是I0.0 OR I0.1 OR I0.2的边沿状态,显然,通过或运算,RLO的值是不同的。

对于图三也是如此:RLO的结果是V810.0 AND V1705.1,而上升沿存储的是RLO的结果,在单CPU的PLC中,受限于程序扫描方式,不会出现同时上升沿的这种状况,切换到STL方式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C:
楼主顺便给解释解释博图的上升沿呗

网友D:
楼主解释的不错,看的懂……

网友E:
确实是不太可靠,一般情况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用上升沿(下降沿)编制程序。

网友F:
楼主,多来几个案例分析分析

网友G:
楼主分享经验来了

网友H:
楼主讲的挺好,又长知识了。

网友I:
所以用沿来处理,是为了避免平的干扰。
简单说是逻辑问题~时序问题。

网友J:
我在图一和图二的情况上面犯过错。

网友A:
我经常使用沿触发。不过,不是自己编的程序,是用的现成的功能块。比如单稳态,RS触发等等。

网友K:
可能,边沿信号不是不能使用,而是要了解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