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0):
如题这种现象谁碰到过,是否需要寄修?

楼主:
当然不是用锤子,就用手指轻轻的敲就会变。

网友A:
山寨的 做工不好?
还是用了好多年的

网友B:
会不会接线接触不良,上天遇到一个热继电器就设这问题,电器柜有人动一下热继就跳

楼主:
山不山寨不知道,反正用了好多年。

网友C:
先检查一下输入输出端子接线是否紧固了?
不会是芯片虚焊了吧!

网友D:
小型PLC里面通常是3个板子:电源板、CPU板、输入输出板,输入输出具体怎么变化,如果是有瞬时断开有可能是接触不好。

网友E:
品牌/型号先讲清;
有些是接插件震动了有接触不好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品牌/型号先讲清;
有些是接插件震动了有接触不好的现象;
FX2N-80MR

网友E:
你可以把PLC从柜子上取下平放在桌子上再敲击下试试看;

网友F:
10几年了,有故障也正常了

网友G:
有接触不良了,最好换个新的

网友H:
内部接插件弹性不好了震动导致接触不良(人为敲击也是震动)

网友I:
不奇怪啊,遇到过一台汇川的,电控柜安装在一台大的震动机边上,本来拆下去维修的,用螺丝到敲几下就好了,竟然也是那样大震动的条件下还一直的正常用这,只是后来通讯口链接插头用胶固定就解决和屏通讯有时候失控

网友J:
会不会是里边插排接触不良呀。

网友K:
找到根源进行维修。
很很多年前遇到过,很难找到根源,送修查不出,使用就出问题,最后根据详细故障现象,厂家发现很细小的断点,补焊就好了。

网友L:
看现象有可能出现了接触不良,先外部接线、再里面查查看,如果主要是输入(输出)部分,则范围就缩小了。

网友M:
高仿三菱系列使用一段时间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N:
可以先试着自己修一下!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电路板。仔细 细心 耐心!修不好再送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把PLC从柜子上取下平放在桌子上再敲击下试试看;
这样就很好,所有输入输出都是灭的。

楼主:
估计是接触不良,plc只通电源,一切正常,不会有哪个灯敲击后自己变亮。

网友O:
这些一般都是用的久了,元件这些老化,我见过的太多了,需要更换个新的啦

楼主:
电池是干嘛用的,程序不是存在eprom中吗。或者说电池是保持继电器和寄存器用的?

网友P:
先从外部查起,看线和端子的连接有没有不好的地方,剩下就是拆壳看电路板了。

网友Q:
可能有虚焊

网友R:
肯定国产高仿的,建议能换就换了吧,安全第一。寄修也解决不了问,治标不治本,国产的质量就摆在那。。

网友E:
估计你的是国内仿品;
日本原产的FX2N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S:
有的不敲打也会,输出时有时无,一般输出点不良。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池是干嘛用的,程序不是存在eprom中吗。或者说电池是保持继电器和寄存器用的?

FX2N用的是RAM,程序也是要电池来维持的;

网友T:
这种现象典型反映在虚接,虚焊,因为涉及到接点,头绪n多,所以不好查。

网友U:
PLC组装很简单的,自己拆下来皇皇再重装试试

网友V:
程序参数备份好,细心仔细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