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0):
我这种电机的资料有吗?有的话求赐一份,谢谢

网友A:
传说中的电缸挂了吗??

网友B:
伺服电缸么,这个资料很少见哦,什么故障状况?

楼主:
现在是电机转不动,手上没有资料不好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有这种电机的资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转不动

网友B:
一般状况这类的电机出问题是比较少的,出问题主要是驱动,建议看看你的手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驱动没有输出

网友A:
电机转不动无法就是电机轴承坏了、定子转子碰擦之类(当然你这个是伺服电机,如果线圈短路一样无法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