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0):
在维修变频器或其他设备时有时得采用一些手段或者一些特殊的方法:比如冷处理法和热处理法。 那什么是冷处理法呢?就是在维修过程中,有的故障暂时不好查明或不知如何下手,没有头绪,进入死胡同,可暂时将本次维修放下,不做处理,等有时间或过一段时间再处理。在维修时你说不定清醒了,思路找到了,问题很快解决了,此为冷处理法。那什么是热处理法呢?就是在维修过程中,有些故障不明显或时有时无,随机出现,故障时机不太好扑捉,此类故障需跟踪检查 抓拍,捉到时机,趁热打铁,检查故障原因,分析故障机理,排除故障,此方法即为热处理法。
比如有一次我在维修客户送修变频器时,此变频器模块损坏【一体整流逆变模块】,又在保修期内,客户等用比较着急,我就找来一块半成品【没有焊模块】电源板,先上电测试一下,面板显示正常,但没有听到主回路继电器的吸合声音,重新再试一次,还是没听到。检查了一下没找到原因,脑子比较乱,我就没再继续查找原因,就又找一块新的电源板上电实验,面板显示正常,继电器吸合,久违的吸合声传进耳膜,检测驱动波形及保护,各项指标正常,断电焊上模块 霍尔器件,通电检测正常,再次断电,恢复变频器,然后通电试机,先空载再带电机并加载运行试验均正常。客户走后有一天,我想继电器不吸,有可能继电器没收到吸和信号或继电器线圈没得电,是不是继电器驱动电路出了问题,我拿起换下的电源板一看果不其然,继电器光耦焊反了,此是继电器不吸的罪魁祸首。此为【冷处理】一案例。
  又有一次我公司给客户安装的22KW变频器【造纸机械压辊主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不定时过流保护,我到现场检查变频器没发现问题,运行一整天很正常,第二天上午没事,下午不时的报过流保护,只好继续观察,仔细检查,扩大检查范围,不光检查变频器,还检查周围设备,终于发现压辊的轴套不大对劲,轴套不正与轴摩擦都磨偏了,此处受力不均匀,摩擦力加大,使负载加重,变频器报过流就是必然了。此为【热处理】一案例。

网友A:
第二个例子挺好。
有时正是有无依赖厂家,忽略了其他机械故障。

网友B:
第二个案例中,说明那个工厂平时对设备的管理和保养实在是呵呵呵,作为纸厂机械保养的重视是比电气更有分量的

网友C:
现在很多都是这样的,机械机构很重要

网友D:
遇到疑难问题,有时稍微搁置一下,或许可能有另外的思路;
其他的问题反映到电气上来,若判断不准,可能很耽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