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双三通阀是什么阀

楼主(2018-05-10):
在SMC阀资料里看到四位双三通阀,示意图如图所示,就不知道四位双三通阀是怎么使用的,在哪些场合会使用到?网上搜实物也搜不到,有高手知道的吗?

网友A:
从图中可以看出,是两个两位三通阀组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中可以看出,是两个两位三通阀组成的
我也看出是两个两位三通阀,两个两位三通阀组合起来的阀就没见过了,更不知道要怎么样使用了

网友B:
实际是两个两位四通阀集成到一起了,可以这样理解,两个两位四通阀两个P口连到一起了,因为是两个两位四通阀,那么两个阀芯组合位置可以有多种状态,每一种状态,看机能图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