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重点在哪?

楼主(2018-05-10):
大神们说说有用的的参数,和重点

网友A:
一般都是控制模式吧,要是选位置控制,得调电子齿轮比。

网友B:
对于位置控制模式,基本的参数主要是电子齿轮比,脉冲形式。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接线方式一般都要接些呢?

网友D:
控制模式选定了,其他的参数和接线才能确定。

网友E:
接线和参数设置

网友F:
脉冲加方向的多

网友G:
感觉单机调整的参数不多,控制方式,电子电子齿轮比,多机同步要调整的多一些吧。

网友H:
对于每个人而言,重点不一样。对自己而言,不会的都是重点。直接影响自己使用的实际问题,都要学习和掌握,搞清问题是重点。嘻嘻

网友I:
自己找一台接线用PLC发脉冲试试就有感觉了;

网友J:
伺服电机中最重要的一个参数是惯量值,通过监控负载惯量比数值可以得到。

至于电子齿轮比,现在很多伺服厂家都可以设置每转的脉冲数,所以电子齿轮比的计算已经越来越简单了,包括了一些厂家的伺服监控软件中填入需要的脉冲当量,软件可以自行计算电子齿轮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