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1):
有个酸度检测,检测过高时输出信号,然后水泵转1分钟,现在想实现水泵转后20分钟之内及时有过高酸度信号水泵也不转,就是说最少每20分钟水泵才转一次,如何实现,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感觉还是用程控器快一些。

网友B:
时间继电器未接通,酸度信号无效。

网友C:
你到底是要酸度高转一分钟,还是水泵转后20分钟之内及时有过高酸度信号水泵也不转?你能不能表述清楚,你的思路都不清怎么帮你?求助贴尽量表述让人看得懂

网友D:
检测到过高信号输出驱动继电器KA0并自保,KA0同时驱动时间继电器1#(设定时间1min)时间继电器2#(设定时间20min),时间继电器1#的延时断开接点串接KA0常开点控制水泵,时间继电器2#延时断开接点断开KA0自保即可

网友E:
弄个类似LOGO!的那种小型智能控制,时间周期任意设置。也没多少钱不是?

网友F:
时间继电器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检测到过高信号输出驱动继电器KA0并自保,KA0同时驱动时间继电器1#(设定时间1min)时间继电器2#(设定时间20min),时间继电器1#的延时断开接点串接KA0常开点控制水泵,时间继电器2#延时断开接点断开KA0自保即可
根据高雅的雅所说绘制的图,字丑请谅解。

网友H:
买个工控板吧,大概100块,改动就方便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电路如果1分钟后,又有了信号,kt1还是会得电呀,那样水泵不就又转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只能说20分钟后,恰巧有检测信号常在,KT1始终得电,水泵转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如果1分钟后,又有了信号,kt1还是会得电呀,那样水泵不就又转了
一分钟后,kt1断开km,但是kt1并没有失电,所以会保持km断开,同时因为ka一直自锁,有无信号,均不会改变电路状态。只有20分钟以后,kt2断开ka,电路才会复位,才会接受新的检测信号。所以读图很重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只能说20分钟后,恰巧有检测信号常在,KT1始终得电,水泵转不了。
kt2的作用就是使电路复位,复位后不能接受信号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个电路如何同时完成1分钟和20分钟的时间设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没看错的话,你的电路在有检测信号时,ka1和kt得电,然后ka2通过ka1常开触点和时间继电器kt常闭触点后得电,接通km,通过km常开触点保持自锁,ka1和kt维持通电。延时一分钟后(设计要求),kt延时常开断开,常闭闭合(常规动作),此时电路可能有两种状态,
 1,kt触点瞬时完成切换,ka1和kt线圈供电由km转换成kt延时闭合触点供电,ka1和kt状态维持不变,km失电,水泵停转。然后由于电路进入封锁状态,导致检测信号任何时候都不会再触发起动水泵。

2,由于kt延时触点是先切断km,km触点断开使ka1和kt失电,电路复位,如此时又检测到信号,km又会立刻闭合,水泵起动,所以失去了设计效果。

网友I:
我这里的时间继电器是双时间继电器。酸度检测开点闭合,时间继电器得电开始计时,一分钟后开点闭合、闭点断开,开点闭合,KA1和KT保持得电,闭点断开,KM失电。二十分钟过后,开点和闭点同时复位复位,如果酸度检测开点是闭合的,水泵又开始工作。

网友I:
回复 网友G:
我是说如果始终检测到有信号,你这里的KT1和KT2始终也是得电的,那么KT1和KT2的闭点不能复位,水泵也就不能工作了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是说如果始终检测到有信号,你这里的KT1和KT2始终也是得电的,那么KT1和KT2的闭点不能复位,水泵也就不能工作了啊
说的好,确实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不过解决办法可以用kt1的延时常闭触点串接到检测回路来解决。一般时间继电器有这个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