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1):
如题,请大神提供合适型号的保护器

网友A:
电机定子上放一个温度开关效果比较好。

网友B:
根据实际运行情况选择适合的熔丝,或者选择电子保护器。
楼主上照片看一下电机及铭牌参数,拖动什么负载?

网友C:
关键看电机电流,按电机额定电流选择热保护即可。

网友D:
那么小的单相还是三相的啊

网友E:
频繁经常性使用还是,,

网友F:
可以用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再接到热继电器回路。
有的空开也有过载保护功能

网友G:
以前西门子是有一些小电流的自动空开,不过很少见,价格也贵,要省钱直接搞个不超过70的陶瓷封装的温度保险放线圈上,很多的排气扇电机都是这样

网友H:
有钱就上个EOCR
简单点的就上个保险丝吧!

网友I:
可不可以用热继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有钱就上个EOCR
简单点的就上个保险丝吧!

楼主,上施耐德EOCR-3DE/FDE(原为韩国三和的电动机专业保护器品牌),一般的0.1A以上都可以实现。保护功能齐全,使用效果也不错。

我不是做广告啊,只是实话实说,毕竟自己用过。

给你上个说明书。

网友C:
楼主应该晒一下电机的铭牌数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