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1):
三菱FX-2N 64MR,我想让Y10到Y37同时输出,除了一个个的编进去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MOV K255 K2Y10    依次类推

网友B:
K2Y0 就是Y0-Y7
K1Y0 就是Y0-Y3

自己看手册

例如 MOV K255 K2Y0

还是欧姆龙的用起来方便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说明一下吗?怎么个以此类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B:
欧姆龙还有位置位,开始第几位,置位多少位,这个好像用起来也可以。

这个平时用的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菱FX-2N 64MR,我想让Y10到Y37同时输出,除了一个个的编进去还有什么方法吗?

Good  Luck ~

网友D:
想分二行就LD 8000  MOV HFFFF K4Y10
                  MOV H00FF K2Y30

网友E:
位可以组合成字节,字,双字。只要MOV到这些字节,字,双字中的数合适,就可以自由的控制组成这些字节,字,双字的各个位的0/1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