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1):
微能G3 30KW 显示正常,带空载50HZ,电机都能正常运转!一加负载启动就直接黑屏不给电!测直流540V正常,测到板上PN线也有540!黑屏之后即使断电再通也不显示,一直保持黑屏状态!拆板出来给540V直流电就又显示正常,启动后板的输出电压也平衡!最后装回上机又显示正常了,但是一带上负载就又黑屏!请高手指导维修方向!ps:这是台多年的老机器了!

网友A:
   好象是开关电源的故障,带负载能力很弱,或负载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B:
你把变频器的风扇插头拆下来,在运行,看看还黑屏不,或者你看看风扇运转还灵不灵。

网友C:
没有带仔能力了?从现象看,像是被保护锁死了?黑屏状态,直流母线是否带电呢?如果是,检查控制电压被锁定的原因,如果连直流母线都没电了,那时输入被保护了?

先从直流母线是否有电开始判断和查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风扇跟电流检测,温度都拔了 还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黑屏状态直流都带电,测到主板PN也都有540V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这样,说明是变频器的内部控制电源坏了,这个变频器有外部输入的控制电源端子吗?如果没有,只能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