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PLC组态,在线与离线的组态数据不同?

楼主(2018-05-11):
在线与离线的组态数据不同,从站各模块显示感叹号,怎么回事?

网友A:
上天刚遇到,我怀疑和程序注释不同有关系,因为我比较好几个块,显示都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B:
双击感叹号看报什么,有可能是硬件版本和组态版本不一致(忘了是报叹号还是红色了),如果是PORTAL V13用2.2的ET200SP就会有警告,要安装硬件库。

楼主:
弄好了,硬件地址没分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