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1):
目前写了一个伺服电机的控制程序;现在需要加入一个“暂停”按钮,按下按钮-电机停止,再次按下按钮,电机继续走。
是不是要在每条 定位指令前加个“暂停键”的判读?
因为程序涉及的 定位指令较多,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实现?例如: 利用伺服驱动器的 中断 功能等,是否可行。
各位朋友,看到此贴后请交流下 你们的看法,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新人围观支持,你也没梯形图片也没说哪种类型plc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人围观支持,你也没梯形图片也没说哪种类型plc啊

在三菱板块,应该是三菱的PLC或者是三菱的伺服驱动

网友C:
运动中也可以吗

网友D:
试试用这个寄存器控制,具体查看“FX3UFX3UC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

楼主:
三菱FX 系列的PLC,伺服电机  三菱MR-J4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这些指令是可以停止脉冲的发送,可是一旦停止,就没办法继续往下走,只能复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这些指令是可以停止脉冲的发送,可是一旦停止,就没办法继续往下走,只能复位了。

再次触发定位指令不就可以继续走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Q系列的有这个暂停的功能,比较省事
FX要想实现这个功能比较费时吧 ,但也可以实现,
可以把每个位置定位指令做个逻辑判断,检查当暂停按下之后,该位置是否执行完成,
若是执行完成,再点击继续执行,就可跳转到下一位置就可以了
 若是定位没完成,就按了暂停,再点击继续按钮 再把刚才的位置指令再执行一遍就可了,

这我个人的理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E:
要是PLC不方便 ,就只能在伺服驱动器上做文章,

网友F(2021-08-12):
       如果用绝对位置,代码如下,主要是暂停的时候获取当前位置,如果还没达到目标位置,点击继续的时候重新执行移动到位置命令,相当于在线变位.本人专注工控上位机,运动控制以及机器视觉.代码是c#代码,电机函数换成自己的api即可.希望对你有帮助!
       static bool bPause = false;
       bool posCommandFinished = false;
       void StartMotosThreads()
       {

           Task task0 = Task.Factory.StartNew(()=> {
               while (true)
               {
                   if (!bPause)
                   {
                       if (!posCommandFinished)
                       {
                           posCommandFinished = false;
                           double targetPos = 5000000;
                           //-----------------------------------------------------------------
                           // Create a command value.
                           //-----------------------------------------------------------------
                           Motion.PosCommand posCommand = new Motion.PosCommand();
                           posCommand.Profile.Type = WMX3ApiCLR.ProfileType.SCurve;
                           posCommand.Axis = 0;
                           posCommand.Target = targetPos;
                           posCommand.Profile.Velocity = 100000;
                           posCommand.Profile.Acc = 1000000;
                           posCommand.Profile.Dec = 1000000;

                           //-----------------------------------------------------------------
                           // Execute command to move from current position to
                           // specified position.
                           //-----------------------------------------------------------------
                           //Wmx3Lib_cm.Motion.StartMov(posCommand);
                           Wmx3Lib_cm.Motion.StartPos(posCommand);

                           //-----------------------------------------------------------------
                           // Wait until the axis moves to the target position and stops.
                           //-----------------------------------------------------------------
                           Wmx3Lib_cm.Motion.Wait(0);

                           double currPos = 0;
                           Wmx3Lib_cm.AxisControl.GetPosFeedback(0, ref currPos);
                           if (currPos == targetPos)
                           {
                               posCommandFinished = true;
                           }
                           System.Threading.Thread.Sleep(2000);

                       }

                   }
               }

           });
}

private void button_PauseMotos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暂停" == button_PauseMotos.Text)
           {
               button_PauseMotos.Text = "恢复";
               bPause = true;
               Wmx3Lib_cm.Motion.Stop(0);
               Logger.Warning("电机暂停...");
           }
           else
           {
               button_PauseMotos.Text = "暂停";
               bPause = false;

               Logger.Warning("电机恢复...");
           }
       }

网友G:
永宏有暂停输出功能

网友H(2021-10-06):
这样不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样不就可以了
如果是相对定位呢?